这是哪里出现了问题,是驱动板,还是屏线呀,求各高手指点

楼主(2013-03-17):
(图片)

网友:
这个貌似屏有问题呢

网友:
手去压屏线。不是屏线那就装机吧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了

网友:
屏的问题多。

网友:
百分百屏坏了,只能用修屏机修理了

网友:
    应该是屏与电路板的联线有虚,这是无法修复的,需要换屏

网友:
明显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屏坏了,我这里有一台基本和你一样的

网友:
这个要压屏机吧

网友:
点过屏吗?  如果点屏也这样的话 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 不太好弄   市场上他们有压屏线的  价格也不是很贵  但是……

网友:
没点过屏,换个屏要多少钱呀

网友:
这个依我的经验看一定是屏的问题 ,还有就是有可能换灯管的时候把屏移位了,我遇到过的。

网友:
屏的。不好玩

网友:
我这里正好有一台   ,基本放弃了 。屏的问题就直接叫客户换显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