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关注,华硕S101无3 5V。。。

楼主(2013-03-17):
自己的机器。想修好用用,学了这么久了想修起来!!!

板号S101
故障:无 3 5V
  测3  5芯片所有条件都满足,只有 1 6 脚的EN无电压
发现EN是由VSUS—ON控制的。

VSUS—ON是由EC发出来的  实测为0V

测EC所有供电都有  时钟二脚有电压  LID休眠有3V   ACOK有3V  BTA—IN OV  ECRSMRST OV

我在VSUS—ON上飞了一个3V电压  测得3 5V己经出来了,ECRSMRST也升为3。3V
主板待机从0。004变成0。02按开机无反应,我换过EC  刷过BIOS 《不知道BIOS对,网上找的一个S101的,标题是联想的,打开名字又是ASUS。。。。。》  或者那位有这个机器的BIOS给我传一份啊谢谢啊!!!
想不明白,EC的条件都满足了,为什么不发出VSUS—ON呢。。
电路图上有时序,第三步EC得到供电第四步就发出VSUS—ON  《有人说和南桥有关,测了南桥的RSMRST也是3。3V》

现在把电路图和电位传上来,希望有心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啊。。。是不是那个条件忘记查了。。

网友:
怀疑EC有问题  有芯片的话还是先换个EC

网友:
是不是还有DCIN啊?条件满足了就换一个EC试试

网友:
BTA—IN OV这是什么意思?我觉得你的bios应该不对,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低位地址是否有波形

网友:
DCIN不就是ACOK嘛?,八脚BIOS低位地址是那几个脚啊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EC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