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高手,

楼主(2013-03-17):
     一台联想一体机,。重装系统后,系统图标出来后马上黑屏,但是能听到系统进入的声音。XP和7都试过,一样,进入安全模式,把显卡竟用,就能进系统了,无论怎么改显卡驱动都是这效果,驱动精灵还是原版驱动光盘都一样,头会遇到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情?

网友A:
什么型号的一体机,这种情况多为主板坏掉了

网友:
不过还是建议您去联想官网在线求助确定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型号的一体机,这种情况多为主板坏掉了

今天刚进来的新机器啊,这也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可能是显卡供电不良,或者显卡不良

网友:
这款机器毛病多着呢,你继续卖卖看就知道了。
对了你将分辨率调整到最高试试。

网友:
我也是联想专卖店,有机会多多沟通

网友:
纯系统安装盘进系统后安装联想官网显卡驱动也是的话就DOA

网友:
显卡不好 换个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不太清楚哦

网友:
显卡硬件故障?B847的大赛扬?这配置略坑。

网友:
新机器,不能拆开,不知道里面的情况,只能是瞎摸瞎猜了。

网友:
用安装版系统试试

网友:
建议把显卡接触不良,或者装个纯净系统,再到联想官网下个驱动试试吧。

网友:
新机器这样多半是硬件问题,建议打联想800电话。

网友:
测下显卡供电,看看正常不。

网友B:
换个64位的WIN7,问题解决。嘿嘿,

网友:
试一试吧,进BIOS那里有PCI的调试

网友:
感觉是不是显卡~有点问题

网友:
建议楼主进安全模式把独立显卡驱动卸载,在进系统把显卡驱动包删除,防止系统自动安显卡驱动。然后用鲁大师检测显卡型号。。在安驱动

网友(2016-05-10):
这是硬件问题啊、

网友:
确认一下主板、显卡是否正常?排除硬件就是软件问题!
一、能进安全模式或PE吗?在此模式下检查驱动(查看隐藏)把有?、!的驱动卸掉!
二用原版系统安装盘从新分区(做好备份哦)、格式化、建立引导并安装系统!(GHOST版不要用,天上不会白掉馅饼的)

网友:
安装win8试试

网友(2016-08-08):
引用 网友B:
换个64位的WIN7,问题解决。嘿嘿,
难道是驱动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