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EP-AGF6110-M

楼主(2013-03-17):
这个主板开机,风扇不转.也就是有电源短路了,先测量各供电有无短路,
发现Q34,1117的3.3V短路了.一路排查,发现断开网卡供电就,不短路了.拆下网卡更换就好了.

网友:
你这种情况短路待机都没有开不机的

网友:
因为是电源也烧了,主板上的1117也烧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