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501 CPU没供电

楼主(2013-03-17):
路过的大侠进来看看,机器原本故障是同上电源待机0.01正常,开机后电流到0.3就掉电,发现CPU供电旁边有腐蚀的痕迹,不用想,直接换掉MAX8770 (CPU供电芯片),开机测试,电流跑到0.6又不动,这时没有掉电,确定是CPU供电芯片坏了,然后测试各脚电压,8脚正常是19V,但是没有  11脚基准电压2V  19PIN 25PIN 5V ,就是19V没有出来,跑8脚电路,只有一个电容连接到8脚,没找到别的元器件与8脚项链,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了。

网友:
应该会有一个10欧电阻相连的,大多是那个电阻烧的,你的板子是进水的,还是从水入手吧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