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2 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不充电

楼主(2013-03-17):
机器进过一点水,经查PQ52烧坏了,重新换了一个N沟道管子后,不能充电,也不能开机,查到PQ52的G极电压在6到8V间跳,28V的VH电压也正常,

网友:
本人新手,查到ACIN,pr84和pr85之间的ACIN电压为3V,是不是不正常.

网友A:
你看看393有没有变值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393有没有变值吧!

哪个位置的393啊,另外现在查到PQ52的G极电压只有6到8V,去掉PR223和PR229都是一样,看电路上没有其它电路连了嘛,但电压还是上不去,查PR227是正常的,第一个图的图位置编号不一样,是取的别人贴子上的图,但电路是几乎一样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