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修复梅捷主板,申请再次加精!

楼主(2013-03-17):
同行发来一块板让给修下 ,说在别家没修好。我看了一下,板子成色很好,很有维修的价值。晒下板子全貌 测试板子没短路和明显故障。上U测试发现没有复位。按照以前的经验先测cpu供电0v。问题比较明显。于是又测量其他供电,发现供电也都正常。具体哪些供电在这里我就不做详述啦 ,捡重点的说。然后打开rt8802a的pdf文件 测量1脚有1.3v的开启电压,12DVD供电正常。打vid对地阻抗也正常。测试pwm1-5正常发出到rt9605 测试boot电压也有 vcc也有。看上家把上下管 和2个供电芯片都给换过。怕上家没换好 我有找了2个供电管理芯片上去,CPU供电还是出不来 。没办法用最笨的方法,挨个把对地阻抗打了个边也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。当时那个头疼啊@!后来猛然一想自己虽然测试vid的对地阻抗但是电压还是没有测试的,会不会是电压的高低电平不对导致的vid异常只是供电出不来。马上上电测试,这是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,哈哈!vid0-6 全部为高电平 因为vid-sel是接地的 根据rt8802A的技术资料当vid-sel接地时vid7是不用的有图为证 因为没有图纸,所以跑点路维修。结果查了一通也没能找出使VID异常的原因。但是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说是吧!  于是根据动手改VID的高低电平将VID0和VID3 飞线接地, cpu供 电顺利产生!上CPU顺利点亮有图为证 哈哈!!特别提醒:大家看后觉得好的记得加分啊 也不枉我打了这么多的字!

网友:
不会吧?没人回复

网友:
不知道耐用不

网友(点评):
绝对耐用,缺点是,换了一个不同电压的U后,可能导致VID不对而不产生供电,需重改电路.

网友A:
这板有可能是CPU座子 空焊接了

网友:
楼主你只是找到了不跑码的原因啊,具体的故障点还是没有找到吧?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,VID异常,CPU座子虚焊或者北桥虚焊了吧

网友:
修好就是能力,支持加心动

网友B:
此主板的io什么型号的,有的主板io上有vid控制脚,我遇到过,测了半天最后换io完事

网友C:
已加分,我想问下,你怎么知道这个U用的是1.30000V?这个是怎么查的?

网友:
楼主的山寨水平真的不孬

网友:
换不同的CPU就不行了,,,

网友:
好帖子,亮瞎了我的眼,我想知道楼上问的问题

网友:
这就是经验啊..呵呵..问题说说..

网友:
主板飞线耐用性不可靠啊,问题还是没有查出来

网友:
这块板VID信号可能与IO相连,IO出问题了才可能出现这种 情况,当然不排除CPU座空焊了导致没有拉底!

网友:
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,换了是我,妹的换几个芯片不行就放倒了,哪有空去查VID。。。问题解决收到钱就OK啦

网友:
这样做可能会烧U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板有可能是CPU座子 空焊接了

压过座子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此主板的io什么型号的,有的主板io上有vid控制脚,我遇到过,测了半天最后换io完事

io具体型号没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已加分,我想问下,你怎么知道这个U用的是1.30000V?这个是怎么查的?

找个好的g31的板子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