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d630

楼主(2013-03-17):
客户拿来机器开机能用,偶尔用段时间花屏!客户特意换改良显卡(g86-631-a2)取出主板上bga,换好芯片后,开机直接到0.77不动.不跑码!量所有电压正常,打显卡供电对地阻值为0.05不知道是否正常,以为芯片不行,又换了一个改良显卡,老样子!真是点背,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了。希望高手帮帮忙!

网友:
对地电阻都0.05啦,那不明显短路了嘛。

网友:
是不是显存爆了

网友:
加焊一下显存试试  有一次  我换DV3000显卡也是 后来加焊好了

网友:
对地阻值在0.05,我拿下来后不短.我换过两个显卡都是0.05,这个核心供电也连着显存吗?

网友(2014-11-08):
跑0.77不动,内存应没过,查查内存工作条件。是不是上BGA时弄掉了什么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