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S 触摸有时不灵..WIFI有时没有..手机时间走得不准,,有修吗?

楼主(2013-03-17):
电量低的时候,会花屏....有时充电会自动重启

网友:
这么多问题机子质量得有多差啊。。。

网友:
会否是电源虚焊,,我按着电源模块一切正常呀

网友:
可能是拼装机

网友(2013-04-25):
这是苹果么,毛病这么多?

网友:
汗,楼主搞到一台妖机,需要大检修。。。

网友:
触屏事灵时不灵应该接触不好。wifi时常没用应该某芯片接触不好,电量低的时候,会花屏应该也是芯片接触不好。

网友(2013-05-26):
可以修好,不過要好多的RMB……

网友:
不会是扳机吧??华强流出的?哈哈。。

网友:
CPU虚焊,除胶,重植一下焊上去估计故障都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