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31无时钟维修一例

楼主(2013-03-17):
型号:GA-G31M-ES2C
故障:全板无复位
思路:供电、时钟、复位
过程:实测供电都OK,测时钟PCI B16只有0.9V,打了一下B16阻值为四百多,正常。测时14.318MHZ波形正常,时钟供电3.3V正常,接着测时钟工作的另一条件开启,查图纸此时钟的开启脚在10脚上面
实测只有0.4V,故障初步显现了来,由于开启电压不正常导致时钟没有工作,继续查找开启的来源 由此电路来判断,正常的时候DQ132脚为低,1 3截止,通过电阻DR51上拉产生VRMGD(3.3V),实测2脚为低电平,再测3脚只有0.4V,认真看了一下发现DR51被磕掉了,补上DR51VRMGD3.3V正常产生,上U跑码,上内存亮机,此板修复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明了,手法精湛!顶您
另本人从事电视维修10余年,近期正在进军主板维修,想拜您为师,要是有兴趣收我这个徒弟,请联系我。

网友:
呵呵
技嘉的板子还算好了,图纸比较好找

网友:
维修这方面只有大量实践为基础,有机会可以过来看看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加油

网友A:
要是找不到图纸,是不是就很难发现问题了啊。可不可以找一个相同的电压飞线过去呢?

网友:
值得学习,看的很明白,给力

网友(2013-04-16):
挺好的,思路清晰,有图纸就是好

网友:
思路清淅

网友:
为什么我遇到的板子,外观都正常没有掉件的呢。

网友(2015-12-05)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找不到图纸,是不是就很难发现问题了啊。可不可以找一个相同的电压飞线过去呢?

不行这样子容易引起烧时钟芯片。

网友:
这里dr51上拉电阻掉件的话,相当于3.3伏电压测试点到dq13本身c级之间阻值会变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