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3-17):
客户送修一进水本,待机0.005,按开机键跳到0.28掉电,换过南桥,还是一样,测南桥附近电容对地阻值17,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,求大侠给点思路,无
掉电

网友:
是不是少电压啊,对电压打阻值。。0.28肯定是电压问题。。南桥0.17阻值也算正常的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有电压没有出来吧?

网友:
确实应该是电压没出来 保护了!

网友:
经查北桥供电芯片PGOOD引脚待机就有2V电压,按开机键后电压变成0,是芯片坏掉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