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屏暗之键盘故障

楼主(2013-03-17):
      接修一台G460进水机器,屏暗,换屏OK。装机测试发现屏一半亮一半暗,有时正常。因为进过水,以为主板问题,拆开看没有发现进水痕迹,测试屏线接口,19V正常 INVT PWM 0.45V DISP OFF 3.3V .短接屏线接口18 20屏显示正常,怀疑EC坏。于是拆下键盘准备拆机维修,因有别的事情放着了。等回来再开机看下发现又是好的,插上键盘再试又不行,仔细想下键盘也是由EC控制,而且这个机器键盘上还有两个灯也不亮(大小写和F8),又进过水,可能是键盘短路引起,如是换个键盘测试OK。   申请转正

网友:
没见过 好······

网友:
分析的有道理,呵呵!很容易误判的故障

网友:
又学到知识了,谢谢

网友:
可能刚好fn 和关背光的键连了,导致暗屏

网友:
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故障 也是因为键盘进水 引起机子短路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有时就是这样

网友:
不错不错;下次我都回了

网友:
又学到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早点看到就好了,我遇到一台就是客户放了2个月没用,看机暗屏,后来改用LCD灯管进系统后,才发现时键盘问题,因为方向键看不出来,先硬盘式坏的没有系统,说以没有试键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