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请转正 HP6520S 进水

楼主(2013-03-17):
主角 hp6520s
版号6050a2137901-mb-a03,《貌似跟a04通用 用的a04的图纸
故障现象: 插电0.026 待机正常  上电0.20  《由于客户已经拿走无法拍照了》
维修工具:破 胜利万用表一台 破936 一台   3位安泰信电源一台    CF360一台  经典来了 《人才一个》。。。。。
同行描述不开机 没有当场看
第二天拆开一个傻了 进水机器 无线网卡已经烧毁包括插座《进水估计超过一星期> 原件大量腐蚀

看到电流0.2直接秒vcore供电,情理之中没有供电。由于当时没有图纸进水的位置又接近桥,直接上CF360 30分钟后 秒了南桥上电尼玛坑爹呀!!!还是0.2a。哎还是老老实实测试吧 测试ADP3208的vcc pvcc 都是5v正常,查EN脚pwr_good_3没有电压 找到图纸14页 几个s电压相与而来直接测试+v5s 没有 郁闷导致里才发现机器S点都没有产生,怎么可能出vcore了。 找到+v5s产生来源Q40 G极gate_5s的来源 测量q43一脚18,5v不正常,继续测Q54 B极3.3v正常呀。理论应该拉低C极电压的管子没有拉低,马上换了q54,。让大家郁闷还是没有拉低C极电压。哥要发飙了直接去掉Q54,短接ce脚*脏话* 还是没有变话
那只有一个可能了r770  和r768 其中一个坑爹了 。用936托开r770一个焊盘 测试阻值正常47k ,到这里只有一个可能了R768坑爹了。为了确定测了一下阻值 已经无穷大了。问题找到了130k 去哪里找一个了。。。。。随便找个烂板找到图纸搜索130k竟然没有 那就120k吧 ok找到一个 换上 ok。换回Q54接上屏 电流跳变 0.5  0.6 0.9 亮机《集显》。 ok松了一口气 无线网卡坏 键盘几个键不能用 。 这样的问题客户自己解决到此维修结束。

还发现个问题就是回帖有助于加减法的提高哦
徐州丰县众鑫科技  3月17日

网友:
回帖有助于加减法 ?呵呵
要是新手修到这样值得鼓励哦 不过进水的机器最好是处理好了 否则返修了就特别不好修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,暂时没遇到这种板子,希望对我有帮助

网友(2016-04-12):
最起码有思路,值得学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