磁头屏蔽问题

楼主(2013-03-17):
罗老师,各位大虾:我有一个WD3200BEVT本本盘,用WDR 关闭了一个磁头。要怎么才能打开关闭的磁头?

网友:
没用过WDR,既然能关,就有开的菜单。
如果,之前备份了BIOS的话,可以写回原来的BIOS。

网友:
罗工,能推荐个WDR的初级教程么,谢谢。

网友:
ROM EDITING菜单可以编写磁头数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