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待机电流0.121不显示 整北桥 整南桥开不机了

楼主(2013-03-17):
HP  待机电流0.121不显示  整北桥   整南桥开不机了   求思路

网友:
通电,电流是什么跳变?没说详细,怎么帮你呢

网友:
待机 有点高吧

网友:
我是i说现在故障的电流上到多少?不是你好的时候,大哥

网友:
我不知道你的开不了机是不是不通电。。。如果不通电的话就要查待机条件了!

网友:
这么高的待机,有短路

网友:
    朦胧的。楼主你是真心想解决问题吗?

网友:
待机不正常啊  板子上有短路的地方!!

网友:
有短路的地方吧,待机电流也太高了吧

网友:
这楼主是傻逼吧???

网友:
短路了,找下短路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