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880G主板上电后自动重启

楼主(2013-03-17):
今修到一块铭瑄880G的主板,现象如下:
有时可以进系统,一会就重启,重启时有时可以再次进系统,有时停在LOGO画面不动(ctrl+alt+del键不管用,死机现象)
有时进系统,根本就进不了,就会重启,在内存报擎后重启或出现WINDOWS滚动条重启。
有时进系统时,很长时间都不会重启。
在检测的时候,更换过CPU,内存,CPU风扇,电源,移除所有的外接设备(USB设备,音响,摄像头等)问题依然存在,主板8成新,主板是电容,电阻和其它电子元件,没有明显的损坏现象。
疑为主板损坏,不知如何下手,请各位给予指点修维思路!先谢过!

网友:
先刷遍bios试试哈 跑电路有些麻烦 所以作为第二选择

网友A:
不会是系统出问题吧?
将BIOS复位试试。

网友B:
我的一块 铭瑄MS-A55DL/怎么也和你一样故障,拿去修了,两次,拿到他们那里就没发现问题。一拿到家里就不行了,。唉,失望,

网友C:
第一步  检查硬盘  是否有问题,第二部刷BIOS  第三部  打SATA对地的阻值,在主板背面,加焊SB,加焊CPU座 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

网友:
若排除BIOS版本及设置,感觉还是板子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会是系统出问题吧?
将BIOS复位试试。

系统装了一次,不敢再装了,因为装的时候会重启,装不成功。
后来用U盘直接启动,问题依旧。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。bios刷过了,正在测试,有结果再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一块 铭瑄MS-A55DL/怎么也和你一样故障,拿去修了,两次,拿到他们那里就没发现问题。一拿到家里就不行 ...

我的试了不行的话,也要拿到售后去看看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第一步  检查硬盘  是否有问题,第二部刷BIOS  第三部  打SATA对地的阻值,在主板背面,加焊SB,加焊CPU座  ...

动作太大了,按你的方式一步一步试试,先谢了,不过我没有BGA机器,可能后的两步有点困难!

网友:
应该三板子问题

网友:
按住南桥试试

网友:
我也准备拿回来自己修了,我还买了一诊断卡回来,

网友:
刷过,一切正常,暂时没有发现重启的现象

网友(2013-11-23):
維修方向:第一電源供應器輸出功率不足,第二有可能《北橋虛焊》

网友:
虚焊咋办 上BGA?

网友(2014-02-28):
铭瑄进系统死机怎么办唉 优盘也一样

网友:
给点意见吗

网友:
是不是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