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赐教啊 我有一个七盟的600W电源 有两个PFC线圈 有一个吱吱响

楼主(2013-03-17):
求赐教啊  我有一个七盟的600W电源 有两个PFC线圈 有一个吱吱响 请问各位大神 这是什么问题啊 研究了好几天了

网友:
线圈响吧,这种东西最容易

网友:
可能原因是有个二极管坏了,不如一个个拆下试试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

网友:
不是风扇就是电感

网友:
后极有短路的地方,查一下所有的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