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片M2N68-AM主板 通电一断电

楼主(2013-03-17):
有片M2N68-AM主板  什么电压都正常可是用一会就断电 后查到CPU电压上有一个270 16的电容会发热 换了一个  好了,可一上机箱又不行。电容不会发热了,电压3。3和12V正常。个位修过这个问题没有,

网友:
你换个电源试试

网友:
NV芯片组桥空焊引起掉电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