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华硕P5KPL-AM SE自动掉电一例

楼主(2013-03-17):
型号:华硕P5KPL-AM SE
故障:触发后自动掉电
思路:触发后自动掉电分两种情况。一.电源保护。二.主板保护。电源保护一般是主板上某项供电有短路现象,表现为掉电后ATX电源14脚绿线为低电平,不重新插拔电源插头不能再次触发。主板保护多为某个集成电路元件不良或虚焊造成,表现为可以重复触发。
过程:主板上电后可以重复触发,所以判断为主板上某个元件不良或虚焊造成。要判断是哪个元件造成可根据各大元件的大概工作顺序来判断,先从后级开始。首先我拔掉了cpu12v辅助供电还是如此大概可以判定不是北桥的问题,下一个就是cpu了,当我拿掉cpu时不掉电了。到这一步可以判定触发电路时好的,问题就在cpu这一块。上假负载可以上电但没有出cpu电压,有些主板这种情况也正常。既然上电了就测下cpu供电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,这一测发现了问题。此供电主控制芯片是BD-AH
此芯片的脚位图为
测到8VDD时发现只有0.4V原来是此芯片供电不足引起的主板掉电。接下来断电测8脚的对地阻值,400多看来没短路,接着跑线到旁边的电容,看着电容直接拆了还是如此。在这就跑到了右边的辅助芯片旁边的一个电阻
测得此电阻一端为0.4V一端为4.9V我在仔细一量电阻被我戳掉了,现在罪魁祸首找到了原来这电阻虚焊了,重新焊上此电阻,上U跑马正常,此板修复。

网友(点评):
您已经判断为主板保护了,多为某个元件不良或虚焊,主芯片8脚旁边的电容就没有必要去掉。直接查供电保险。

网友:
这种主板很多 呵呵 你厉害啊

网友:
请问一下  楼主  这块板子的网卡芯片是什么型号的?    RTL8106EL么?

网友:
这个电阻是BD-系列芯片的供电电阻,很容易损坏,但在芯片的PDF图中查不到有这个电阻,这是一方面;另一方面,这个芯片12V电源脚也易对地短路,造成板子不上电,拔下12V小插头确能上电现象,所以在实际检修中注意查这个脚的对地电阻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楼主对台式机主板的掉电维修思路清晰 很不错!

网友:
思路清晰 明确

网友:
华硕的主板现在真心垃圾

网友:
启发颇深,这样的好贴大家应该多发

网友:
这个板子没图子还真的很难炮线啊!

网友A:
我一块华硕G31独显大板,有时钟复位,但是不跑马,不知道什么情况??跑过几次,之后一直不跑马。。。

网友:
居然还有假焊  华硕品质还如何保证???

网友:
华硕什么希奇古怪的故障都有,不是排阻就是电阻

网友:
手上有块965,也是这故障,回去试试

网友:
思路很重要 有好思路才能准确的定位故障

网友:
呵呵,楼主真牛,竟然无意中测量把电阻戳掉了,最后顺藤摸瓜终于找到问题了。思路还是挺好的

网友:
思路明确,修起来就容易了。

网友:
电阻虚焊都给你碰上戳掉真是神奇啊。

网友:
维修确实细心、

网友:
确实经典,

网友:
哇。、你好厉害。。。学习维修不错‘/

网友:
值得学习,好样的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经验,学习

网友:
楼主厉害,要是我,就只能到电源IC那一步,后面到电阻虚焊估计找不出问题。

网友:
接了几片这样芯片的华硕,全是芯片短。。。LJ华硕啊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,细心,跑线很重要啊

网友:
楼主好清晰的思路

网友:
厉害,不像我们店里的师傅一样,遇到这样的就是北桥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楼主,好样儿的,我要多久才能达到你这样的水平,维修思路很清楚!

网友:
去年我也碰到一块映泰的主板,上CPU十多秒后就掉电,不上CPU就没事,一直没找到原因,感谢提供的资料!

网友:
我的现在老是自动重启!搞不了啊!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种板,不过是没时钟,有时候又能亮,14-318也换过就是没有时钟IC,结果还给客户了……。

网友:
很值得我学习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好样儿的,我要多久才能达到你这样的水平,维修思路很清楚!

他学到现在就三个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一块华硕G31独显大板,有时钟复位,但是不跑马,不知道什么情况??跑过几次,之后一直不跑马。。。

查查CPU座子到北桥的数据线地址线吧

网友:
要是短路掉电的话,拔掉12v就好了,那就是CPU这一块的问题了。桥供电要是短路的话,拔掉12v没用。

网友:
主板保护掉电,是不是1、查内存供电,2、桥供电3、总线供电、4、CPU供电5、时钟6、复位、7、PG
电源保护短路,这个不太清楚,是不是打ATX电源供电线阻值,12V供电线阻值,2、拔12V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