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B9012 EC的工作条件 EC本身是不是带程序的

楼主(2013-03-17):
KB9012 EC的工作条件 EC本身是不是带程序的  SUSCLK是不是待机就有的。我用示波器打的是一个杂波 求解?

网友:
和楼主一样,等待高手指点!

网友:
看是不是BIOS挂在EC下面的,是挂在下面的EC就不带程序的哦

网友:
你的事按开机没反应把。查待机电压那些基本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