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fp71g+黑屏问题

楼主(2013-03-18):
明基fp71g+电源高压一体板被改装成两灯,原本此背光为四灯,所以显示器看起来比较暗,由于之前改装时把电路破坏得厉害,无法复原,只另找得一块高压一体板,装上去之后显示器亮了,后来我去调亮度,结果调高一点点就直接黑屏了,一会自动关机,然后又自动开机,秒显后关机,如此这般。。查了高压电路好像没问题,应该是某个反馈电路元件不太好,因为随着时间增长,自动开关机越来越频繁

网友:
求高手分析下原因,电源管理芯片为bit3501

网友:
先换电容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