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换高压条,问题

楼主(2013-03-18):
机器上面  原先 插  高压条的地方,   是 有7个针的, 插头,     我手里有个 高压条, 只有3个针,  怎么接啊?? 喔手里的高压条上面 有  GND   VVC   ON/OFF   怎么接啊? 在线等

网友:
还有, 这3个针的高压条, 怎么接12V让他亮啊??

网友:
VCC接公共点 GND找主板地  ON/OFF接屏供电保险呀 能解决一大陪分

网友:
这个也太简单了吧,高压条就只有三根线,那七根线里面有二根是VCC电压(大部分是19V)还有两根地线,就那控制线就在那几根里面选一个3。3V(开机关机一瞬间有电压)

网友A:
高压条上面有个电压范围吧,9V到20V吧

网友:
我想 先外接 高压条  测试 屏幕的灯管,    这个种笔记本上面的小高压条 是12V的吧,  怎么接 12V  能让 高压条 点亮灯管啊? 我试了,3个线分别接12V上面都不亮

网友:
这不是很简单吗。。通用高压板不是有  VCC   ON   GND       VCC接19V  ON直接接到屏幕的VCC供电3.3V GND接地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压条上面有个电压范围吧,9V到20V吧

我用台式机 上面的 4灯口 的 高压板 带 笔记本屏幕上面的 单 灯口的 扥管行吗?? 只插一个,口, 这样会烧 灯管吗?

网友A:
那你是个人才啊!这么牛都改得出啊,四灯的你上一个灯肯定不行啦,负载不平衡的啊,就算你改好了,怎么装的进笔记本里面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你是个人才啊!这么牛都改得出啊,四灯的你上一个灯肯定不行啦,负载不平衡的啊,就算你改好了,怎么装的 ...

我是说,  喔用 4灯口  其中的一个  灯口 插笔记本的 灯管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说,  喔用 4灯口  其中的一个  灯口 插笔记本的 灯管,

不放到里面,  只是 测试灯管

网友:
哦,那可以,但其它三个也要接外接的灯管就行了,不接的话负载不平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