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A8J 掉电的问题 1.5A不亮求解

楼主(2013-03-18):
华硕A8J 0,8A掉电,将KBCRSM线上的jp8短接后,不掉电,电流可上到1.5A,没有三次跳变点不亮 求解,北桥 南桥都在别的地方动过
华硕

网友:
掉电时因为,kbcrsm一直为高电平,使开关电压一直拉低,引起掉电,短接jp8是将kbcrsm拉低开关电压正常。
不知道短接jp8,后,其他的地方还需要处理吗,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