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MHDD修复坏道是在什么情况下用的

楼主(2013-03-18):
硬盘不能识别能用吗?修复具体有哪些作用?盘有什么问题才去修护?新手求师傅教教

网友:
不能认盘肯定不能用呀,有坏道了,或者分区表有问题了,无法正常分区就用它了,很方便的

网友:
不能识别 这个好像是不能用的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  不能做系统的时候 绿块以上就不正常了

网友:
不能识别肯定是不能用的,造成不能识别的原因有,板坏,固件坏,磁头坏,电机坏,磁头卡死等,都是可以处理的。

网友:
非电路机械结构损伤下造成的坏道,分区,等问题应该能用MHDD修。

网友:
磁道出现红绿块MHDDl还是修复不了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