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块硬盘做系统到一半便不行了,再进PE找不到硬盘了

楼主(2013-03-18):
如题,求助,是块80G老硬盘 并口的,可以听见里面电机不规则转

网友:
用磁铁沿着顺时针方向加磁试一试。

网友:
嗯,我试下

网友:
测一下硬盘,应该是坏了,有坏道

网友:
明显的敲盘,拆开换个磁头,应该就好了。

网友:
先清理一下板与盘体的接触点,再换板试试,不行的话,估计是磁头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