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e220s

楼主(2013-03-18):
机器外接白屏,换了屏和屏线都没有用,外接也是没显示,看电流是好像不过显卡,请求高手指导。
显卡

网友:
楼主说详细点,这个没法帮你

网友:
机器拿来的时候是白屏,上电到0.48左右,换了屏和屏线都一样,应该是板子问题好像没过cpu

网友:
网上下的bios没有用,买了个刷了bios后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