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-MX SE主板自动触发,但不跑码。求图纸。

楼主(2013-03-18):
手里有一块华硕M2N-MX SE主板,集显的。
故障现象为,供电后诊断卡上直接显示00,CPU风扇不转。I/O芯片发烫。
从网上发了2个IT8712F-S I/O芯片,换上去故障依旧。
I/O芯片还是自动发烫。手里也没有图纸

求维修思路和图纸。。

网友:
这个不可能吧, 一般换过就OK了,

网友:
真是 奇怪的 故障

网友:
看看接的供电有没有短路啊  给你8712图你看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VCC供电第4脚、35脚、99脚,二极管档值423.从一百多递增到四百多。

你仔细检查下其他零件  说不好是其他零件坏了影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仔细检查下其他零件  说不好是其他零件坏了影响的

没有图纸,,我又跑不了线。。唉。。不知道谁有图纸啊。论坛上都没有这个。

网友:
华硕的图纸是找不到的了 没办法

网友:
这主板太老了,练手可以 现在m4n68都过保了,必要不是很大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