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101Z开机滴滴 7声报警

楼主(2013-03-18):
手里有台DELL M101Z进水的,拆机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,烤了下加电试机,开机CPU风扇正常自检,屏幕无显示,随后喇叭7声报警,测各点电压都正常,BIOS刷过还是一样,哪位高手遇到过此问题帮忙指点下
谢谢

网友:
内存显卡撒  插诊断卡看有没跑码

网友:
7声  CPU检测失败

网友:
这个应该跟北桥有关系,

网友:
DELL 7下报警一般是桥的问题,烘烘下。。。

网友:
我哄了还是一样的,真是郁闷啊,机器是进过水的,不好搞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