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了!这几天遇到三块技嘉主板复位灯三秒钟闪一次;修不出来。

楼主(2013-03-18):
前天接一块技嘉GA-G41M-ES2L;故障是能触发但复位灯三秒钟闪一次;用镊子不断碰南桥晶振两脚有时能跑码且有开机画面;用示波器测晶振频率正常;换晶体 电容还是一样,拆串口芯片网卡芯片;刷BIOS;换I/O还是一样;难道南桥问题?但换了南桥也是一样后来客户追的紧放弃维修了。今接一技嘉GA-P41-ES3G故障现象和前天的G41一模一样复位灯三秒闪一次;也是碰触晶体有时就可以跑码?手上自己的一块GA-G41MT-S2用着好好的第二天也是出象这个问题复位灯三秒闪一下。这个问题有碰到过吗?指教一下!

网友:
电源  CPU   等等 都检查一下

网友:
换晶振是帮原来的拆了吗?如果是,不要拆在并一个上去看看

网友:
还是晶振的问题,多换几个晶振试试。我遇到过。

网友:
复位灯闪不跑码南桥问题大,G31 G41ASUS板也容易出这个问题,加焊或者更换南桥.

网友:
CPU座子有没有检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