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板电脑小修

楼主(2013-03-18):
上午一妇女拿了台平板电脑过来,开不了机,听她讲述:前段时间还可以开机,就是一会就自动关了,可能是没有电了,现在都充不了电,充电器没有问题。(前几天她拿过来一次,我让她先放这里,她不愿意,听她说,跑了几个地方没人修,又拿我这里了,乡野山村谁有这技术修这东西,我们这有几个卖电脑的,装个系统什么的会,换个配件什么的会,让他们修机器那就懵了。)
先放在这里,下午开修,下午不忙了,在工作台前开始拆这台平板,五分钟用刀拆开,没有过动的痕迹,不过好像出厂前有维修过的痕迹,心里有点小发愁,没办法接下来了,只能先看看再说:先客户之前所讲分析,应该开机电路没有问题,可能出在充放电路这块,没有明显的烧坏的痕迹,用万用表测对地阻值,没有短路和击穿的元器件,接充电器测电压,发现5V+主供电电压没有起来,测USB延长线有5V出来,直接把充电接口换下,在一个二手的手机上找了个一样的接口换了上去,接电,5V出来了,充电指示灯正常工作,充了一会,开机也正常。至此,修复完毕,没有一点技术含量,可能是常时间充电插拔的次多了,把充电接口插坏了。不过想说的一点是:细节很重要。

网友:
这个敢接就是一种勇气啊,在乡村啊

网友:
擦。幸运啊。平板你用刀敲的啊。什么刀。我用手指甲敲不开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普通的小钢刀就行,要有刃的那种,小心不要弄到手!

不用热风先吹吹吗。怎么不发几个图片让大伙见识下你拆的平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热风先吹吹吗。怎么不发几个图片让大伙见识下你拆的平板

手机老了像素太低,又没有相机。正想过段时间弄个相机。感谢饼哥关注小弟!

网友:
这种平板只能用刀子轻轻撬个小缝,再用指甲起来

网友:
做工差,搞虚焊了吧。。。

网友:
用刀片啊,不是把机壳搞坏了?用个信用卡就可以了吧,如果缝隙小就用那种塑封的药片膜,我自己的平板就是用这个打开的。

网友C:
多少银子啊?

网友D:
不好修哦.这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多少银子啊?

收费25rmb,乡下市场不好做!不如大城市里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好修哦.这处

现在论坛上的平板,还没有见谁传的上图纸,以后有图纸可能更好修点!

网友:
才收了25啊,是不是收的有点低了,呵,虽然是小问题,但是本地没人接的活,最少也应该收50吧。

网友:
为人民服务也需要不怕的精神,向楼主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