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独显不通电查哪?

楼主(2013-03-18):
梅捷主板,插上独显就不通电,拔下来就能正常开机,显卡肯定没问题,换几块都这样,请问查哪的线路呀?谢谢回帖的人。
显卡

网友:
显卡槽供电 12v 3.3v查查看

网友:
你首先看一下你的那个槽子,有没有问题!

网友:
查你的PCIE插槽供电针有没短路的.这故障都是显卡供电有短路.

网友:
那pcie显卡插槽 供电在哪里

网友:
AGP还是PCI-E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