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东东?

楼主(2013-03-18):
笔记本型号:联想 Y460p,在主板上看到这个件,以前从没见过,一共有6个脚,都接地,有认识的大虾说一下它的名称和功能呗!

网友:
核心供电电感把

网友:
没看过。, 等待 解答!  ,

网友A:
CPU数字供电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数字供电电路

能相信解说下吗?现在这个主板CPU供电的电容全部对地短路,找不到电路图,救命啊版主!

网友:
50TR-R 功率电感器

网友:
没见过  期待高人指点

网友:
CPL-3-50R-R,功率电感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回复,我已知道这个是CPU数字供电电路上的功率电感了。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这家伙,看来真的活到老学到老啊

网友:
就是一个电感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