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GF615M-P31 循环跑码卡03???

楼主(2013-03-18):
刚接到一块V星GF615M-P31 如题,就跑D2 D3 D5 D6 03 然后又倒回来跑D2,坐等啊!!!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D2是IO的问题,先查IO的工作条件,D3,D4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:
有没有换内存!一定要确保该板兼容并且是好的!槽要清里好!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!再考虑bios吧!不行就换i/o咯!

网友:
D4 D5是BIOS资料校验出错,03是北桥问题.

网友:
已经解决,北桥空焊

网友:
几个可能性,bios io 串口芯片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