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显示器一半正常,一半波纹。

楼主(2013-03-18):
屏的上半部都正常,下半部就波纹,中间一条分界线,驱动板测了下没问题,为了确保故障原因,后来又换了一个驱动板。
难道是屏坏了?
显示器

网友:
屏线有没有换个试试啊?

网友:
基本上就是屏坏了

网友:
看来屏坏了 上个图,给你判断下 屏哪里坏,

网友:
屏坏了吧,,,,

网友:
实质是屏上电路板(Tcom)电路故障,如果搞不了,可以称为屏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