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N43J开机大概要一分钟才显示LOGO

楼主(2013-03-18):
华硕N43J开机要1分钟才显示LOGO  开得起来什么得正常  BIOS刷新过 显卡重新做过 南桥也换换了 所有供电都正常 是不是那个信号出了问题 实在是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请各位师傅门帮忙解决一下

网友:
查时序,按照时序图, 一步一步量下去。

网友:
我感觉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,进系统刷新一下看看,好了说一声哦

网友:
我上次也遇到一个,刷BIOS好的

网友:
搞定了吗?我也遇到一台开机大概要30秒,你用编程器刷的BIOS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