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维电视机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3-03-18):
接到客户送修一台42英寸的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是不开机 电源指示灯不亮  拆机后发现电源板是一块类似于atx电源的板   首先当然是上电测试待机5v  有 在待机5v的输出并了个负载电阻 在测试电压变成了3v了 不对啊 难怪不能开机 看了下滤波电容 居然鼓包了 问题就在这里

网友:
楼主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我也看不见呢

网友A:
老兄,你发错地方了,图片也看不到呢

网友:
电容爆浆了 哈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兄,你发错地方了,图片也看不到呢

是啊  第一次发帖呢

网友B:
这么好的事给你遇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么好的事给你遇上了

呵呵 先从外观来嘛

网友C:
大家长记性点,以后带不起负载注意更换滤波电容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家长记性点,以后带不起负载注意更换滤波电容.

是啊 先从简单 易看的地方下手

网友:
楼主真幸运,维修液晶,电容鼓包的是最好修的

网友D:
楼主收了多少银子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收了多少银子?

180是修之前说好的 另外把电源芯片加焊了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180是修之前说好的 另外把电源芯片加焊了下

换个电容180   多么幸福的一件小事啊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换个电容180   多么幸福的一件小事啊!

创维42寸的大液晶电视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创维42寸的大液晶电视呢

就算一百寸的液晶不也是一样嘛!电容还是那个电容

网友:
现在很多液晶电视的电容质量一般,而且散热做的不好

网友:
上次我修一个也是42寸的液晶电视   可以开机有声音 没图像  结果就是驱动板那屏线供电那边出来了  插回去就好了     捡死鱼还是有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就算一百寸的液晶不也是一样嘛!电容还是那个电容

42的电容当然要赚钱点    180有的少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42的电容当然要赚钱点    180有的少吧

呵呵,那是,不然技术不值钱了!但是全部写到网上了,普通人都会修了

网友:
LZ的运气咋这么好呢?银子轻松赚到手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