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花屏

楼主(2013-03-18):
笔记本开机花屏,显卡加焊就可以吗。有没有其它原因。

网友:
先吹下显卡。不行的话就从做。再不行就换显卡。还是不行就换显存

网友:
楼主最好提供下电脑型号,像HP V3000 这种一般就显卡问题,直接加焊或者换显卡

网友:
花屏不完全是显卡

网友:
花屏分几种呢,有显卡的问题,也有屏的问题,屏线好像也会花屏

网友:
显卡 显存 屏线   屏控制芯片 都有可能啊  换个屏试试 排除法

网友:
重常见的就是显卡,屏线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大些,还有显存,线路。

网友:
要一样一样的来。先吹了显卡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