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770E3 6.3无CPU供电维修!!!

楼主(2013-03-18):
今天有时间发个帖子。/问题是CPU无供电的。内存也没有1.5V供电。桥供电也没有。时序是先有内存----然后U供电。在桥电。经过检测。发先电源管理的EN开信号没有。电源芯片是ISL6323B.。。。。。查了下PDF。是经过一个103的排阻。转换的信号。可是我换了排阻 ,,也无果只有直接飞线了。把EN信号拉过去的;。

网友:
这个是飞内存电压的。

网友:
没什么技术含量

网友:
那希望 把这个帖子 删了。 /板主
以后都发了。/

网友:
不知所云!哎……

网友(点评):
修出来多费时费力啊,飞线才有效率啊

网友:
就是不知道飞线稳定不稳定。有时难修飞不会影响的话也是可以的

网友(点评):
飞线正确了,当然不会影响其它的啊

网友:
飞线的原因没事因为短线  还是因为没有电压 强行拉一个电压呢 没听楼主解释明白

网友(点评):
飞线的原因是为了省事,不用慢慢去跑电路

网友:
他应该想说明,CPU供电芯片的EN脚为低电平无CPU供电,然后他直接从内存供电上飞线到EN脚,给一个高电平电源管理芯片.

网友:
这样修还是不知道问题所在啊 虽然是修好了

网友:
说的是,后期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

网友A:
到底有没修好 什么情况还不知道

网友(点评):
飞了线后肯定就好了撒

网友B:
也看不太清楚,看贴上说了内存也没有1。5,那为何修到CPU供电去了?AMD的CPU供电EN一般以内存供电上拉经过内三极管转换过来,有些板同时需要PWOK信号与内存供电相与后经三极管转换,

网友:
维修必不得已才飞线,动不动就飞技术也不会有什么进步,EN可能被3极管拉低什么的找原因呀

网友:
   楼主飞线是没办法的,。哈哈。 因为他找不到电源管理芯片。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到底有没修好 什么情况还不知道

修好了。的,飞线的话, 是我不会看电路图,所以飞的/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看不太清楚,看贴上说了内存也没有1。5,那为何修到CPU供电去了?AMD的CPU供电EN一般以内存供电上拉经过内 ...

是这个板子的  内存供电 和CPU供电也没有呢。 所以必须飞线 。经过103的排阻。我更换了无果,所以只有飞线了。 此板修复

网友:
我们维修的目的就是有效率的修好

网友(2013-04-19):
之前修过一块映泰的,CPU,内存也没供电。桥供电也没有。时序是先有内存----然后桥供电---CPU----总线了。内存供电的7120的7脚无电压经查经两个三极管控制的。原来是第一个三极管B极上拉的103排阻坏了。
换了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 PDF是什么信号呢  有什么作用呢

每次看见黄晓明的图片我就想揍他  飞线我也干了 照做收钱 刚刚好有这个板

网友:
之前修过一块映泰的,CPU,内存也没供电。桥供电也没有。时序是先有内存----然后桥供电---CPU----总线了。内存供电的7120的7脚无电压经查经两个三极管控制的。原来是第一个三极管B极上拉的103排阻坏了。
/有图纸才好修些.

网友:
不知所云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3-05-19):
真不知道楼主在说些什么,之前说内存也没供电,然后内存没搞直接去修cpu供电了,还是从内存啦的供电?怎么这下内存又有供电了?不修内存自己会长出电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