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Macbook Pro A1278 K6启动找不到硬盘

楼主(2013-03-18):
这是一款2010年款机器,客户拿来时已经无法启动,描述故障为外置硬盘可以启动,内置硬盘找不到,出问号文件夹。拆开后发现屏线附近有进液现象,清理后插上外接电源,待机0.25。有短路,打阻值后各关键部位都正常,代换开机板后正常,但启动后出现客户描述的故障,找不到硬盘,把主板放到别的机器上故障依旧,说明也不是硬盘线问题。加焊合一桥无果,也无断线问题,至此请问各位路过同行,谁遇到过此类故障,给个思路,谢谢!

网友:
有短路,可以量下vin输出电压,有没有输出,6259有没有输出。。。按时序一步步走。。。。

网友(2013-05-08):
换个硬盘,或系统版本不对,在不行就是不认外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