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内接灰屏

楼主(2013-03-18):
电流正常,显示灰屏,显卡换了,屏幕也测试了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求各位指点迷津

网友:
外接试了没

网友:
试了,一样

网友:
只有显存没有做了

网友:
跟显存没关系的

网友:
查查显卡的辅助供电

网友:
显卡是好的不  也有可能你就中招了 那就搞大了

网友:
CQ40屏线很容易坏的

网友:
CQ40 屏线··换个试下。

网友:
换显卡试试

网友:
各位说的我都试过了,但是一样      我好郁闷啊?

网友:
是亮度低吗?有没有检查一下显卡的外围电路?

网友:
你的屏问题吧

网友:
我今天终于给搞定了,原来是别人换了一个晶震

网友(2013-08-12):
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,换了显卡还灰屏的

网友(2013-10-24):
这个机子可以考虑一下bios!!

网友A(2016-08-19):
居然还有这事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居然还有这事??????

查一下屏的高压板的开启,供电等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