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电流跑0.4卡住

楼主(2013-03-18):
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星R428主板插上设配器待机电压为0.008,3V5V没有,按下触发开关电流跳变到0.022(此时3V5V已经出来了)过几秒电流0.034-0.44左右就不跳了,看过论坛说通病为SB后面的电容腐蚀,目测没有发现腐蚀的迹象,但还是把两个电容换了,开机电流0.08-0.09-1.1,插上屏亮机。后来把外壳装上,故障还是跟以前一样,拆机把电容从新焊了下故障还是一样的,电压什么的都正常,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这种情况呢?

网友:
这个跟小电容没有关系,看看大电容。

网友:
上次也是因为这个问题 折腾我好几天也没弄好 和你的情况一样 这个肯定是通病 你换电容了其实就是南桥被加热了   试一试换一个看看

网友:
修好没 有啊.楼主...等你分享结果..我也有一样的板子\CPU那个大电容换了还是一样\

网友:
直接干南桥

网友:
PCIRST有没有?

网友:
  这个问题比较难查   但是也很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