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TA 接口全都不能用

楼主(2013-03-18):
一块华硕P5KPL SE 主板南桥坏了更换后可以显示,但是接串口硬盘认不到盘,IDE 硬盘可以认得到。刷过BIOS,CMOS 里面也没有什么设置的了。再换一个南桥全部SATA 接口仍然不能认到硬盘。还会是什么问题?
华硕

网友:
25M的晶振换 个试试

网友:
查南桥到sata接口2.3.5.6脚的贴片电容有无掉件或者损坏

网友:
最后找个图纸参考一下。耦合。电阻。之类的。时钟也可以考虑。看看时钟芯片提供的频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