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不充电维修

楼主(2013-03-18):
联想G450不充电维修,使用电池可正常开机(表示电池放电电路正常),拔掉电池,指使用适配器无法开机,待机电流0A,拆开机器,取出主板,量测VIN OK,B#无输出,VIN 到B#通过PQ301,PQ302,PQ302 S脚19V ,G脚也19V, PQ302不导通,(PQ302 P通道,VGS<0,才会导通)
G脚串一颗,PR304(100K)接到充电蕊片PU301  BQ24751A  PIN4(ACDRV#),先量测PR304 100K 正常,PU301 PIN4 19V不正常,该脚由PIN5 ACDET PIN8 OVPSET控制正常2.65V(不可超过3.1V),PIN5 2.65V正常,PIN83.28V偏高,断开PIN8,开机正常,发现是PR309 340K电阻变小,只有300K导致电压偏高,更换PR309后,机器恢复正常,完工收钱

网友:
OVPSET这个是过压保护检测吗?还是电压设置脚。

网友:
过压保护检测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什么原因导致电阻阻值变小呢

网友:
大师级的水平,  晓习了

网友:
电阻阻值也能变小的,只听过变大

我也是还没碰到过,可能是机子修得少

网友:
那多少付才是正常的呢

网友:
电阻阻值变小,可能是高温造成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原来是过压检测保护了,学习了

网友:
修的不错  对充电修的好不多

网友:
原创版块,灌水必罚!

网友:
是自己维修,不是抄席

网友:
自己修的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要看芯片的PDF呀,比较新的芯片方案了,

网友:
像这种过压,还有过流保护的,都不怎么会修,学习了。。。谢谢了。。

网友:
楼主知识过硬 要是我 先把电源芯片换了  支持楼主

网友:
本科系毕业的

网友:
大师也变大仙了

网友:
有图纸就更好了。

网友:
雕虫小技,不值的一提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本科生修机,看来就是牛呀!顶你,楼主!

网友:
请教一下,怎么是,5PIN 和8PIN控制产生 4脚电压的。

网友:
可看IC解说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电阻没听说过变小的。

网友:
5PIN 和8PIN控制产生4脚电压,4,5,8正常应为2.65v,这些必须看24751的DATSHEET,学习了...

网友:
DATASHEET,少输了个字母,呵呵...

网友:
忽发奇想,弄个各种芯片的资料网站,也不错哦,哈哈...省的去收集各种各样的芯片PDF了...直接去网站查...

网友:
DATASHEET 有说明

网友:
我这有块V460的,对这种电路不太熟悉,修好后,客人用了一天又不可充电了,会不会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?

网友:
上面是什么意思呀

网友:
换一颗适配器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