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7500+339电源引起不定时关机的维修经验。

楼主(2013-03-18):
一个用户电脑经常自动关机,换电源后正常,收费。旧电源留下维修,测试,经常一个小时或不定时就关机。再开机开不了,要把电源线拔了重插才可以开机,有时也不开机。单电源不带主板短路PS-ON,发现+5V为5.6V,+12V为12.8V偏高。+3V为0。找到原因了,打开电源盒。发现+3V的电感脱焊。补焊后。可以开机了,各电源正常。但诊断卡不跑码,显示单F。显然CPU没有工作。万用表量POK为0.2V,偏低,怀疑339故障。打开电源盒,发现220V的保护地在拧螺丝时和339旁的一个电阻碰线。处理后正常。

网友:
不错,楼主还挺细心的,有时候观察比技术更重要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该死的物理故障 有时候搞半天才发现 是这样

网友:
维修就是要细心

网友:
搞维修不细心不行。

网友:
电源虚焊害死人,像常见的电源基本上都是DIP零件,过锡炉的时候如果操作锡炉的那个人技术不行,喷的助焊剂不够,线速太快,锡炉太久没保养等等都会造成虚焊,测试的时候发现还行,要不然会整死人。有些虚焊还不一定能看得出来!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,这样的地方我可没这么细心观察过,学习的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