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调速器有谁会修吗

楼主(2013-03-18):
直流调速的的。现在有两个电机的转速不能自动平衡。一个快一点

网友(点评):
能运行证明问题不大,这是比较常见的调速器,市场保有量多。 是信号反馈或信号设定环通道故障,比较容易处理!

网友:
是欧陆的吗

网友:
用示波器查一下

网友:
查一下电机的反馈电路!

网友:
没怎么修过强电的,有点吓人!那东西要是短路了,放炮的话 ,可厉害了!  没有弄过尽量小心点!

网友:
交流调速的修过,原理应该一样的吧.

网友:
是通过控制离合器的那种吗?

网友:
这个你上网查一下原理,自己跟据电路分析一下,应该修的好的

网友:
轧机。
总得让我们看看驱动器吧。是派克还是西门子?还是国产?

网友:
这是控制柜

网友A:
是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没错了,但依楼主上面第三张图片DSC_0169.jpg 来看有赝品之嫌,
正宗欧陆590的可控硅触发所用导线连到触发板是有接插头的,不是楼主拍的照片中的那样:
直接从触发板焊线连到可控硅的!这种赝品之前我也见过,很恶心的,看到就想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,坚决不修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没错了,但依楼主上面第三张图片DSC_0169.jpg 来看有赝品之嫌,
正宗欧陆590的可控硅触 ...

是590 但不知道是不是陆欧的。这个有修好的希望吗?

网友:
也就是用大功率直流变频器控制转速度

网友:
对与直流调速没接触过。想请个高手过来修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扩流的吧,可以修的

网友:
象你这种情况也不一定是控制器坏了,也可能是外围有问题.

网友:
欧陆、派克的直流结构基本一致。

能运行证明问题不大。

  是信号反馈或信号设定环通道故障,比较容易处理!

网友B:
第一次看到如此山寨的直流驱动器,东芝和西门子的真的要甩它几条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次看到如此山寨的直流驱动器,东芝和西门子的真的要甩它几条街。

是不是山寨的更难修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