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-A780L-RL 跑E9,刷bios后,能跑完代码,但不显示

楼主(2013-03-18):
SY-A780L-RL
跑E9,刷bios后,能跑完代码,但集成显卡不显示,独立的能行
不会是北桥吧,AMD芯片组,虚汗的很少吧,
求解,

网友:
bios不对,重新刷过

网友:
修好了,看来真是北桥的问题,我刚才加焊了一下北桥,还是不显示,
现在我把原来的bios刷回来了,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了
大家注意:我之前刷了2个bios,一个是1.2的版本,另一个是1.4的,都是能跑完代码,但不显示
这个板子的版本号我没找到,拍个图给大家吧

这是这个板子的原机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