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5G41T-M LX V2 用表笔触一下VRMPWRGD就跑码

楼主(2013-03-18):
接收到一块ASUS P5G41T-M LX V2无复位,量电压:内存:1.2V、桥:1.5V 1.05V 总线:1.2V  CPU:1.3V 电压都正常,无复位。查VRMPWRGD 3.3V,当表笔触下VRMPWRGD此脚就正常跑码,求思路。

网友:
VRMPWRGD信号图片

网友:
这个焊点可能有问题啊。你刮开旁边。飞线到VRMPWRGD

网友:
问题电压正常、用表测量也是通的

网友:
虚焊!或元件不良了

网友:
电源芯片加焊一下试

网友:
换P_VRMPWRGD相连的那个822排阻。。。

网友:
822上啦电阻,华硕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