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70

楼主(2013-03-18):
V470,I7U,HM65桥,,差不多过20秒掉电,排除了散热问题,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现象呢?期待论坛大神提点。。。

网友:
我 手上也  一台。插上课 调电源就 自己 开机 了 。MD神 机啊

网友:
20秒后掉电,这是正常的,最最最关键的是掉电以后,你按开机键后是什么现象。

网友:
因为好板只要拔过CMOS电池也是20秒掉电。

网友:
CMOS 电池有电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