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一块不跑码和掉电的478主板

楼主(2013-03-18):
     一块很旧的478主板,在朋友维修店里拿回来练习的,板上多个电容已经拆走,于是先补上电容。按如下流程动手:
    1、检测电源接口、CPU核心供电电感、所有电感、三端稳压块中间脚的对地阻值,均无明显短路。
   2、上U,上电,不跑码,运行了一会儿就掉电。
   3、拔掉P4接口,上电没有掉电,怀疑CPU核心供电出现故障。
   4、再次上U通电,检测核心供电感,0伏,检测上下管G极,没有电
   5、跑线,上下管G极接在RT9607上面。
   7、果断换掉RT9607,上电可以跑码,但仍然掉电。怀疑核心供电不稳定,换掉上下管旁的三个16V1500U大电容。
   8、通电,跑了半个小时不掉电,修好。

总结:电容实在太重要了,上次的声卡、今天的核心供电再次表明,系统不稳定,请要考虑电容。

网友:
拔掉P4是不产生cpu供电的。

网友:
这个还修,好的我都扔了,

网友:
练手可以,这种板在我这都是35一片好的

网友:
发表于 2013-3-18 15:12:35 修845主板 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