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E420S EC BIOS 电池不充电,怀疑他坏了,急求

楼主(2013-03-18):
版号LA-6921P  不是纬创的那个,急求,谢了

网友:
我也想找份这个图纸呀
不触发,二修机,有图的兄弟传下

网友:
哥们也刚刚遇到了一台E420S的机器电池问题,换了电池不他得问题。所以果断查主板的问题。LZ这个可能是通病。解决中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赶紧装起来吧,是BIOS的问题,官网栽一个软刷就好使了,前提是能认到电池不充电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赶紧装起来吧,是BIOS的问题,官网栽一个软刷就好使了,前提是能认到电池不充电,

软刷?官网下载进dos里刷就ok了吧。好吧,

网友:
会不会是充放电芯片有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软刷?官网下载进dos里刷就ok了吧。好吧,

进系统刷就可以